请教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03-06-29):
我买了飞达的电直,FUTABA 4VF的
遥控器
的微调各有写什么功能,能仔细点说吗?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两个摇杆在四个方位上的位置调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看一下舵机是如何根据高整运动的。

楼主:
飞机的偏移能通过微调解决的吗?
还有飞达电直的电池组要充电多长时间?

网友A:
任何直升机都要偏移,没有绝对精准的设置参数,所以要勤练技术。真正的高手连陀螺仪都不需要就能飞直升机,十几年前的直升机模型就是没有陀螺仪的,那时的飞行难度比现在更大。飞达要充1小时左右,具体时间我不是很清楚,我从来不用那个原配充电器充。

网友B:
原本充电器要充近三个小时

网友C:
只需要两小时,我改用火鸟的7。2伏充电器才要三小时。电池从一块金属的冷感变成暖手就是充满电的最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