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无刷电机改造

楼主(2003-06-29):
今天抽空改造了一个CD-ROM的主轴无刷电机,用的是一个没有品牌的50X光驱上的,六对极。每个线圈用0.5mm的线绕18匝,其余均为原件。用原驱动电路驱动,初步测试结果如下:
空载启动电流:50~60mA
8.4V空载:电流0.5~0.6A,转速20500rpm
10.5V空载:电流0.72A,转速28500rpm
运转声音较有刷电机小且平稳,微热。
由于原驱动电路限流为750mA,未能做带载测试,准备做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再测。
从空载测试结果看,CD-ROM的主轴电机基本可以改造,可能会比先毫原配电机好一些,且重量小许多,更重要的是不怕电刷磨损,但担心磁路会饱和,估计功率不会很大,效率也不会太高。原有滑动轴承质量不错,可以不换(寿命应付电直应该可以),使用霍尔传感器的驱动电路虽然东西多一点,线多一点,但驱动电路容易做,可以利用部分原有电路,对于DIY来说,还是有利的,加上功率扩大部分,几十元的器件成本就可拿下(不算废物利用部分)。

网友:

等您改造成功后,向模友们介绍改造方法。

网友:

朋友我也改了一个我做的是用光驱通用的驱动芯片BA6849FM这是驱动电流最大的了最大1300毫安且相差电压需通过三个霍耳元件产生这样线太多,不过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再做个驱动放大电路我现在在考虑如和做希望大家多交流,我觉得重量不会很大应该用在飞达上有很大的希望。再通过小齿调节转速比达最佳功率输出无刷电机的转速教高应增加转速比。

楼主:

功率放大电路是小case,我已想好,六只MOSFET加两个芯片,可以替代原调速器,只是得等到下周末有时间了再实施。昨天测的电机,可能由于定子硅钢片太厚,铁损太大,因此空载电流大,今天另外找了一个电机,硅钢片较薄,未改装时,11V电压,转速13600转,空载电流180mA,改造后可能电流会大一些,估计300mA左右,比昨天的要小一些。另外如能换磁钢,效果会更好一些。
另外,BA6849FM的电流实际上达不到1300mA,那是极限值,750mA已经滚烫了,且该芯片不允许反转。

网友:

光驱无刷功率肯定差一大截,硬盘无刷如何?

楼主:

硬盘电机功率更小。原光驱主轴电机之所以输入功率小,是设计时,根据需要只能输入那么一点功率,改造后,可以适当加大。另外废硬盘不是太多吧!,即使拆一个新的也不如光驱合算吧!

网友:

我看了一下mc33035好像也可以用!zr达人搞出来没有?

网友:

今天晚上拆了一只4g的老硬盘!里面的主轴电机要比光驱的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