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图

楼主(2003-06-29):
[这个贴子最后由duanchzhu在 2003/06/29 00:03am 编辑]

我拆的光驱,请大家看看,是不是无刷电机。我也搞不懂,有人要吗?用电池换!

第三张是拆后的剩下的电路板,好复杂的。我想控制电路应该在上面,有人能认出来吗,可否取下来用?

网友:

第一张和第二张照片左边的就是无刷电机!第二张照片右下角类似长方形的小电机是带动激光头小滑车的伺服电机,它的电刷盖尺寸和飞达、先豪尾电机的一样,但内部的电刷只是铜片而不是碳刷的,用这个电刷盖做个应急,对付着飞10来个起落应该是可以的。第三张照片下部的圆形电机是负责光碟托盘进/出盒的电机,在小电直上似乎没有多少开发利用的价值。至于光驱里的无刷电机,我看到了斑竹发的照片,证明已经有人搞成功了!(楼外青山楼外楼---自有高手争上游啊!)它的定子一般有9个极(转子是外圈上的圆型磁铁)绕了9组线圈,估计接成了三相(星型接法),我个人认为:它的原理无非是让这三相按一定顺序轮流通电,比如A-B-C-A-B-C或者AB-BC-CA-AB-BC-CA或者A-AB-B-BC-C-CA......(也可能是我将步进电机的原理和这种无刷电机弄混了),要用这种无刷电机来发烧小电直,首先它的转速和力矩远远不够!线圈肯定是要重绕的(减少圈数、加粗线径)!绕制线圈、改造底座这些都是小意思,关键还是电调!直接利用光驱中电路板上的控制电路,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工作量太大了!要搞清楚片子的引脚功能,控制信号线路的走向,末级加装大功率开关管等等,倒不如干脆重新设计制作电调。市面上已有成品无刷电机的电调,可那些厂商把这玩意儿卖得太贵!贵的太离谱(其实都是些大字号的傻B---太贪啦)!我等工薪阶层根本无法承受!所以自己发烧自制是我们无奈的选择。本人也在搜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潜心研究一番,最后发烧个电调出来!其实,对控制信号的产生、处理、调制等都不难,难点应在后面的功率开关切换,因为末级的负载是通过大电流的线圈---感性负载,对它的反峰电压、频率响应、是否丢步等等问题必须加以充分的考虑,并做一定量的试验才行!(哎!要是有个样品研究研究,也许能使咱少走些弯路)......
另外还需说明一点---也是我的疑虑所在:我总怀疑光驱转子磁钢的磁性是否够力?仅改绕线圈就可以了吗?如果转子磁钢必须要换成稀土强磁的,那么发烧自制的难度就太大啦!若搞不到这种强磁钢,自制也就没意思啦!......
还望高手们拍砖,发表高见!总之,能自制出无刷电调,对模友们是件好事, 至少“穷”模友们是喜欢的!
lxd1954

网友:

有一种直感,光驱无刷的功率飞飞达是不够的,这电机推动光盘作数千转的转动负载较小,而飞达电机经减速要推动直径达520mm主浆作1300转左右带负载的旋转(马达转速在15000转/分左右).功率消耗沽计在50W左右.从这点来看如果是为飞飞达这个无刷开发出来也没用.到是硬盘的驱动无刷电机功率较大值得一试.这是本人的一点浅见.

网友:

昨天测了以下,严格的讲,光驱主轴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因为其磁场为正弦分布,无刷电机应是梯形分布的,不过用无刷电机的驱动方式问题不大,否则太复杂。光驱主轴电机是三相星型解法,相序类似步进电机的三相六拍制,即A-AB-B-BC-C-CA,但必须靠霍尔传感器同步,或用无传感器方式,靠反电势同步,但启动方式较复杂,需判断初始相位,我有一个设计,但芯片太贵(一百元左右),且要对芯片编程,一般模友有困难。有同步措施后,不会丢步的。在原有驱动芯片基础上加功率放大不是很难(我以设计好),且容易自制,成本低,对模友们有好处。光驱主轴电机的磁钢是若了点儿,有条件可以换磁钢,但原磁钢可用。
小电直的功率不大,全机输入功率近30W左右,因此光驱电机改造后还基本够用。硬盘电机功率并不比光驱的大,其工作条件比光驱好得多,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全硬盘,5V500mA,而光驱仅主轴电机是12V700mA。

楼主:

应该讲,光驱电机是能够用在飞达上的。改造上可能要下一些功夫,也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当时拆下来后根本没有看懂。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到电脑二手市场去直接买光驱无刷电机?
一般讲,大学的无线电系的老师能还开发出与之配套的电调?我倒有一些人力资源
请高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