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后面的电容?

楼主(2003-06-29):
请问马达后面的电容是干什么的?如果换马达的话是否要象原来的一样装?

网友:

换马达后要原样安装。这是一个抗干扰的电容

网友:

听VIDCT斑竹讲,影响不会太大,我换马达后一般也不装了。

网友:

装了更好一些,是比较规范的做法。当然理论上是那样讲的,现实中若不装我试飞了很长时间了,也无任何问题。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和有这个心情的话,还是焊上为妙。

网友:

那个电容是电机启动用的,要装。

网友:

是不是为了改变马达的启动特性用的?特别是尾马达。请讲清楚原理。谢谢

网友:

这个电容和性能没有关系,是为了抑制射频干扰,用频谱分析仪可以测出,一般情况下不会感觉到他的作用,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有感觉,如干扰频率正好和接收机频率相近。其作用有限,大多是为了通过一些产品的电磁兼容性认证。

网友:

谢谢!

网友:

to tonyli,该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防止电磁波干扰接收机。

网友:

说白了就是旁路高频信号的(电机工作时,换向器和电刷间产生的火花含有频带很宽的电磁波,而这些电磁波往往是覆盖遥控设备所使用频率波段,如果电磁波达到一定强度,就会对接受设备产生干扰,可能会造成模型失控),小容量的电容对高频信号来说几乎是“短路”的,高频信号走“电源电极-电容-电机外壳-电源电极”这一回路,而使发射到空间中的电磁波能量减小,达到抗干扰的目的。
那么个pf级的电容,跟电机启动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要想车子启动“暴”,应该在电池两端并上大容量(如0.x个法拉)高品质的电容,也不是普通大容量铝电解电容就行的---这些知识,可以参考hi-fi音响电源部分设计内容。另外,即使是装上了电容,效果也不会太明显
.
呵呵,大家一起讨论(我是学电子的)~

网友:

好文章,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下面引用由蜻蜓2003/06/30 01:06pm 发表的内容:
说白了就是旁路高频信号的(电机工作时,换向器和电刷间产生的火花含有频带很宽的电磁波,而这些电磁波往往是覆盖遥控设备所使用频率波段,如果电磁波达到一定强度,就会对接受设备产生干扰,可能会造成模型失控 ...
还是学电子的厉害!呵呵...讲到点子上了,透彻!

网友:

下面引用由江湖游2003/06/30 08:28pm 发表的内容:
你能不能T4VF改八通,大造化呀!
那恐怕要动大手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