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修“飞达”脚架的方法(穷人的办法)

楼主(2003-06-29):
前几天飞达摔坏了脚架撑杆,拔出断的部分想用502沾,一看是碳素纤维之类的东西(玻璃钢),已经劈了根本就沾不上,情急之下就这样干了:4条杆同样剪掉相同长度,装上就可以了......办法笨点,还是满管用的,千万别望了把尾撑也剪去一部分哦!!!否则敢试的朋友别骂我没有提醒您哦........     因为没有

网友A:
飞机不是放在地上时有点前倾?

网友B:
我是这样改的,碳纤轴直接插到脚架里面,用502粘接,绝对牢固。

网友B:
这只是个……,难道要……四张才……
sorry,我学你

楼主:
朋友们:这办法不灵,千万不能够剪短!我今天毁了两副尾浆:打右倾不是毁桨就是尾撑在地上弹跳,状态惨不忍睹!!!!

网友B:
用我这种方法好了,坚固又安全。

网友C:
碳素纤维可以用环氧树脂粘呀!

网友D:
To vidct
怎么插到脚架里面,是不是把脚架钻一个孔。

网友E:
1700是什么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