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电机-飞达原配马达的完美升级

楼主(2003-06-29):
去著名的微型电机生产商Mabuchi的网站上研究了一下,发现360电机的确是280飞达电机的理想替代升级品。
在马达重量仅增加13克的情况下,同等电压的输出功率居然提高30%到40%。更难得的是,360电机和280电机的空载转速及最优效率转速很接近,也就是说更换电机后不用调整飞达的任何部件就可以提高飞行能力。这对于初级DIY来说很简单;对于老鸟来说也省心。
此外,360电机用的是金属后盖,彻底解决了电机过热导致后盖融化的问题。
几个参数供各位参考
RS280SA-2865 标称电压 6V 空载转速 14000rpm 空载电流 0.28A 最优效率转速 11910rpm 最优效率电流 1.60A 最优效率扭矩 45.5g.cm 最优效率输出功率 5.56W 重量 42g
RS360SH-2885 标称电压 7.2V 空载转速 12500rpm 空载电流 0.36A 最优效率转速 10380rpm 最优效率电流 1.76A 最优效率扭矩 71.3g.cm 最优效率输出功率 7.59W 重量 55g
网址如下
RC-280RA/SA
RS-360RH/SH
Mabuchi已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有兴趣的模友看看这里
MABUCHI MOTOR (SHANGHAI) CO.,LTD.

网友:

呵呵!已经有成功改装的了,性能大有提升,寿命超长哦!
其实280电机在往往需要超负荷使用的电动模型上是没有什么潜力的!
结构太封闭,不利散热,碳刷太秀气,再加上塑料后盖,注定短命!

网友:

那里有单买360的,多少银子?

网友:

360、380马达的确非常耐用,与280比较一下碳刷就知道了,天壤之别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乐模型2003/06/29 09:24pm 发表的内容:
那里有单买360的,多少银子?
我也想知道,希望不要是真的“Mabuchi”-买不起。
以前用过Mabuchi的RS540电机,好像不会坏似的,现在还在我的备件箱里。

网友:

自烧坏若干个280马达后换了360,原飞达的诸多问题一扫而空,马力不足---有富裕,大桨螺距调过不休---只需消除双桨,温升及寿命---连飞多个电池也毫不耽心,这个360换上去累计时间大大超过先前用过的280总合而正极电刷才刚刚磨平,而最妙的是留空时间不见减短--想来是电能的利用效率大为不同吧!

网友:

用8.4V飞还是9.6V?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zn2003/06/29 10:21pm 发表的内容:
自烧坏若干个280马达后换了360,原飞达的诸多问题一扫而空,马力不足---有富裕,大桨螺距调过不休---只需消除双桨,温升及寿命---连飞多个电池也毫不耽心,这个360换上去累计时间大大超过先前用过的280总合而正极电刷 ...
 您在哪里买到的360电机? 可否分享一下改装经验?360的输出轴可比280粗啊!配合几齿的小齿?

网友:

360比280马达轴略粗0.3mm,配塑料齿的话,可以直接用280马达的齿,自行把孔径扩大一点也很容易。我今天试了360配10T,效果蛮不错的哟!

网友:

你们用的360都是雷鸟上配的吗?怎么都不说那来的?

网友:

当然是我自己买的那台雷鸟罗,我把它拆下来装在飞达上用,嘿嘿

网友:

这么说来雷鸟比飞达性能好得多了?

网友:

我在成都城煌庙电子市场买到一个,10元.

网友:

接头的部分好像有被烧化的痕迹?

网友:

这种马达好像雅兰电子市场有买的

网友:

快去买个回来试试

网友:

我在成都城煌庙电子市场买到一个,10元.
还能买到吗?具体位置?

楼主:

原厂的是不用想了

网友:

这是电吹风马达,我有几个,但不知内部是否和你的一样。我用来做电钻,马力还可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07/07 09: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3/07/07 07:12pm 发表的内容:
这是电吹风马达,我有几个,但不知内部是否和你的一样。我用来做电钻,马力还可以。
没错儿,电吹风正是他的其他使用之处之一。不过电吹风使用的那种型号用于飞达电压偏高了(约24v)。其他的应用环境如复印机、自动售货机等等。

网友A(2003-08-19):
关于贴子有问题错误的详细原因:
你所发表的贴子中也许包含了一些本论坛不允许发布的言论,请仔细检查后,重新发布,谢谢!
您是否需要查看帮助文件?
产生贴子有问题错误的可能原因:
密码错误
用户名错误
您不是注册用户

网友A:
为什么我一发言就是上面这样?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像这个系统不能用“马达”二字

网友A:
http://www.mabuchi-motor.co.jp/english/product/index.html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系统不让我发言,一段话只好分开写。
上面的是我在电子市场买到的才5元钱。额定电压18V

网友A:
像版主说的...很粗

网友A:
“tan shua” 难道是因为只两个字吗?

网友A:
碳

网友A:
哇,进一步确认是这个字“shua”

网友A:
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