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我的電變是5A...我可否用10.8 鋰電..會燒嗎?

楼主(2003-06-30):
請問我的電變是5A...我可否用10.8 鋰電..會燒嗎?

网友A:
10.8V 鋰電,怎么组合的。如是表量出来的就不会烧。10.8 鋰電不应该有这样的结果,因为鋰電一般为3.7V一节。但可冲到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