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略分析为什么360、380比280效率高

楼主(2003-06-30):
一点个人见解,很简单,大家看它们的直径对比,360/380比280要粗一些,这样一来,转子的直径也要粗一些,扭力就要大一些。加上绕线线径也可以粗一些,电流流过要大一些,线的电阻也要小一些,这样电能被转换成动能的比例就要更大一些。
不晓得我分析得对不对,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不知5iMX 有沒有 360/380 馬達賣呢﹖

网友:

说输出功率高更合适一些,说效率就很难说了。一般效率高的电机工作电压很高,转子用的铜线不粗,而匝数多。利用低电流来降低热功率,提高输出功率。
一般的,模型用的电机效率都差不多,但是所需要的电功率不同,所以输出功率不同。

网友:

下面引用由hifiafrica2003/06/29 11:46pm 发表的内容:
说输出功率高更合适一些,说效率就很难说了。一般效率高的电机工作电压很高,转子用的铜线不粗,而匝数多。利用低电流来降低热功率,提高输出功率。
一般的,模型用的电机效率都差不多,但是所需要的电功率不同 ...
内行、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