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一日比一日热,飞达一天比一天没劲

楼主(2003-07-01):
[这个贴子最后由zcyjq在 2003/07/01 03:35pm 编辑]

飞十来秒GWS尾马达就抢先发烧,比主马达还快,换个新的也一样。上升时懒洋洋的,没劲。飞一会停一会最后电池也很热,也是新旧电池一个样。
一度怀疑机机有不妥,但几翻检查均无问题。难道应该休息了?!

网友:

早上飞,天气凉爽,空气清新,没有什么人。好啊。

网友:

这个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电池,可能电池中有一节报废了。二是电机,最有可能是主马达有点问题。试试看,如果好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同感!!!此机就算能飞,也不过瘾。食之无味

楼主:

忙,没有时间搞飞达了

网友:

我能让它食之有味,弃之后悔!:)

楼主:

其实我认为机机并没有问题,从各方面也找不出。因为它能在米以上飞上5、6分钟,就是发热快,上升慢。再要查一下。

网友:

半米没有摆脱地效,应在1米以上才算满功率飞行

网友:

改飞油动去

网友:


网友:

VIDCT兄我在半米以下悬停尚可,高了可就弄不好了.何故?

网友:

应该不会这样,其实飞高一点反而好控制,因为没有地效影响了。可能是驾驶者的适应性问题吧,我初学时也不敢飞高了,高过头顶就不知道方向该往哪打了,后来适应了就好了。

网友:

就是,高了就不知往哪打方向.看来要大胆高点飞!

网友:

徐老师我的V形旋翼头做好了送你一套你试试效果吧,到时我让小财神转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