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翼的由来

楼主(2003-07-02):
 平衡翼的主要功能是平衡吗?
其英文对应的词是flybar,好像并没有平衡的意思啊?

网友A:
小直升机,本来也可以不需要平衡翼,但是由于它太小了,如果用斜盘直接驱动主桨,将出现灵敏度过高难于控制的情况。因此,人们设计了Flybar,斜盘变化通过Flybar缓冲后再传递到主桨。但是,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又使得机器变得极不灵敏,油动直升机也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V形旋翼头”采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斜盘变化既可通过Flybar传递到主桨,同时也有1/2的机会是直接将变化传递到主桨。这样机器就会变得灵敏,而且又易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