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希勒控制系统

楼主(2003-07-02):
[这个贴子最后由feda在 2003/07/02 09:57pm 编辑]
 这就是vidct对飞达控制的改进原理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eda在 2003/07/02 09:59pm 编辑]
飞达原系统似乎是希勒控制系统。

网友A:
应该是,唯一不同是主翼和平衡翼倒过来了,翻下来之后就完全一样了,一不留神又长了一次学问!嘿嘿...

网友B:
完全正确!:)

网友C:
能找到这方面的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网友D:
什么叫“贝尔-西拉”控制原理?知道不?!
“混合以稳定翼控制和以主悬翼控制的系统”
还有:“主旋翼螺矩不改变”的系统
“V”型调整系统是什么?什么原理?请讲清楚!
我可是正经的“工程技术博士”(石油专业)。。。。。

网友B:
“V形旋翼头”的原理就是顶楼示意图上的原理,只不过平衡翼在飞达上改在了下方,B臂的位置略有变化而已,万变不离其宗哟。

网友D:
同意!“贝尔-西拉”的原理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