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它机身缺点

楼主(2003-07-03):
坦率的说,我很怀疑它能飞起来。原因是这种小马达扭力太小,而您设计的减速比也很小,这样马达是无力推动主桨高速旋转的。

网友:

不错,早日搞出成品来造福模友啊!

网友:

工艺有待提高

网友:

终于看到你的试验机了,路还长哦。

网友:

脚架、机板应开模具。

网友:

总共才48元?

网友:

下面引用由69272003/07/03 09:35am 发表的内容:
重31.6克 长18厘米  总重56克 3.6伏  可 飞1分多钟   连摇控器 造价共计48元 不带外壳
飞行时间是理论数据还是飞行结果?怎么没看到整机照片?造价共计48元?只是部分材料费
吧,不包含电调、陀螺仪、电池及加工费对吗?

网友:

我考!!!!!大大的好-----:电池和大桨不用银子吗?我它买舵机和陀螺仪也比这个多啊!!!!!

网友:

功率=转速和扭距的乘积、功和能如何转化都不清楚啊!!!!!!!!

网友:

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样机供大家使用,怎么提意见呢?观看照片,而且这么不清楚的照片,给出的意见也只是很直观的,可能积极局限在外观方面,真正性能方面的意见可能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不是我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两通道的怎么飞?

网友:

这样好不好?做几架试量产型号给大家用用看,当然了,成本我们还是会给的~,不过老兄好象怕别人盗版哦?记得好象你以前这么说过~,不过我最兄弟的这小电直还是相当有兴趣的~

网友:

没看到你的旋翼、旋翼头、十字盘、扣件等照片,怎么解决的?我前贴说的《脚架、机板应开模具》问题,这主要是在外观上美观才会有卖象。

网友:

天乐老师,他做的是通道遥控的,旋翼头机构应该不会那么复杂,当然飞行动作也就不会太多了。

网友:

我觉得电机像飞达那样装在上面好点,这样装虽然重心偏低,但在摔的时候易损坏。

网友:

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模型,应该叫玩具了。

网友:

香港也有玩家自己做了一个电直,不过像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量产的。我认为做这样的机器,其实在实际开发上只是一种原形机,只是用来证明某些想法是可以达到预期的功能的。就像我做“V形旋翼头”,最开始是用回形针来做实验,那个阶段只是为了证明一个想法,而且要用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去做。但当我证明那是有效的东西后,就要转而开发更加牢固和精密的配件了。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就考虑后者,那么很有可能“V形旋翼头”就会夭折在试验阶段。一点思路,仅供各位参考。

网友:

他给你是反的吗?他也说有样机飞过1分钟哦(没有照片)。现在只好以听为实了。反证看到的照片我都提了观点。

网友:

我觉得制作这些小部件(主要说主齿轮到主浆部分),在普通的机床上,精度是很难掌握,人工的成本比零件的实际成本还高,但有时候为了爱好,人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真正量产时,考虑到实际效益,人工当然计算在内,这样,这些小部件的成本就会很高。开模会提高成品率,但模具的成本更高,而且需求不会很多,模具的成本很难要回。如果上数控机床,精度会好点,但批量生产,亦不好算。唉,不知怎说,说到低,主要还是民族基础产业不行(哎呀,谁拿破浆打我,要打也要拿点值钱的,我现在缺遥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