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发烧小电直(之五)---剪形臂即混控臂的制作

楼主(2003-07-05):
这个星期抽了点时间,继续发烧小电直!上周没干完的活接着干......
1)剪形臂的内心零件做好啦!将它们组装好。

2)装在主轴上,看看效果如何......哈哈,还不错!

3)一定要严格控制重量!称一下,啊!还不到20克!

4)好!现在开始制作剪形臂的球头摇臂......下料,修整外形(毛坯)

5)检查一下配合情况。

6)检查对称性......

7)看清楚些......

8)换个角度再看看......

9)烧好电烙铁,准备压入滚珠!

10)离近点看看......

11)这一步是进行研磨、配合。

12)将做好的球头摇臂装在剪形臂上,并与十字斜盘的内盘连接起来,检查一下低距状态。

13)再看看高距情况......

14)换个角度看......

15)再次检查重量,哈!刚好20克!

16)检查斜盘倾斜时的状态,检查各个零件的配合是否合适。

17)观察斜盘另一角度的倾斜状况......哈!一切正常!

18)最后,将它们夹在小车床上,旋转起来,仔细地观察同心度......非常好!OK!

接下来,要制作变距大浆的跷跷板和夹头,因图片较多,我另外发一贴......
欢迎大家指教!
lxd1954

网友:

如果我要开公司生产模型直升机要聘请的第一位就是您了,年薪10万外加提成。

楼主:

多谢夸奖!衷心希望多多指教!
lxd1954

楼主:

补充说明:
外侧剪形臂末端上的那个孔暂时还未攻丝,也没有修整外形。这个地方将来要装一个球头,经连杆(球头扣)与平衡翼外框上的球头相连。要在初步调整螺距时再作处理,方法是:将十字盘始终保持水平状态下,上下移动,同时观察这个孔的位置是否也随着有上下轻微的移动,理想状态应该是没有垂直方向的移动!否则,就需要调整这个孔的位置了。所以,现在暂时未作处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孔的位置还是很理想的,也就是说,制作时我画的线和加工的精度还算比较准确吧!
      lxd1954

网友:

真的很佩服你,你是真正的发烧者,我是广州的有机会能去拜访你吗?

楼主:

欢迎!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