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各位玩飞达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楼主(2003-07-05):
我玩飞达一直在室内,感到地方太小,老碰到墙上。各位是怎么开始练习的。
如果等练好了在哪里都行,但是我在刚开始练的时候该在哪里练,谢谢回复!

网友A:
在小场地,比如室内,是比较能练出技术来的,当然这只是在练悬停的阶段。要练航线,就要找一个开阔点的地方,这样你才能放开了飞。如果这时还在小场地练,就会感到比较害怕撞机,就放不开,当然也就练不好啦。

楼主:
我在地下停车场飞,地方大,没有风,但是灯光太暗,
在客厅飞,地方小,老撞墙,
能否到室外飞呢?

网友A:
当然可以室外飞,我在室外飞过很多回了,要注意风的影响。

网友B:
我现在的水平就只能在无风下飞行!!!

楼主:
有风会怎样?
不稳定还是摔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