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电动机小齿轮怎样取下来?

楼主(2003-07-06):
我的280电动机烧坏了,换了雷鸟的电动机,但是雷鸟的电动机的齿轮跟飞达的不一样,我想把飞达的齿轮换上,但是不知道怎么取下来,各位有经验的大侠告诉我好吗?

网友A:
不行啊!雷鸟用的是360电机,输出轴直径比飞达用的280电机粗了0.3毫米。你要把飞达的齿轮扩孔后使用。
飞达的原配齿轮的传动比也不太适合360马达。建议使用齿数更多的小吃轮。
可以用镊子将原配齿轮撬下来。

网友B:
将小齿轮悬空垫好,找比轴小一点冲头用锤子敲。

网友C:
先用火机烧,再撬

楼主:
谢谢各位,
错了是先豪的。
我用天乐模型的方法搞定。

网友C:
先豪的取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我把他砸进去了,就正好用在飞达上了。^_^

网友C:
这也极难

楼主:
不难,只要敢用力,两个钳子搞定,^_^

网友B:
取先豪必须用我的方法,因为它轴上代键。

网友D:
天乐老师的办法也不错,不过要是临时找不到合适的冲子和卡子,用镊子撬也可以,我就是这样撬出来的。

网友B:
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好,注意别把轴搞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