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飞9.6V超级飞达 新录像! //

楼主(2003-07-06):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9/06 09:12am 编辑]

建议点右键另存下载后再观看!
http://bbs2.5imx.com/down/feida96/f1.rm
http://bbs2.5imx.com/down/feida96/f2.rm
http://bbs2.5imx.com/down/feida96/f3.rm
http://bbs2.5imx.com/down/feida96/f4.rm
摄影发调狐狸,试飞员Vidct.
配置:9.6V动力电、A.K.E 96P马达、V形旋翼头、FF6、飞高6通、10T小齿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没有配12T齿,如果配12T齿性能又会上新台阶。

网友:

280电机的发热情况怎样?长时间飞行尾盖会不会融化?

楼主:

9.6V的AKE尾壳已经不以前的材质了,烧不坏,发热量略小些。

网友:

我在雅兰电子城买了一个360电机,金属尾盖那种,里面的炭刷很大,准备用到飞达上试试。原飞达机座的安装孔小了,正在想办法。

网友:

等你的试飞报告。

网友:

cqrz,我在雅兰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你说的电机,在哪个推位买的?

网友:

在雅兰的中间一层和下面一层楼好象都有啊,360有两种,金属尾盖的和塑料尾盖的。

网友:

好像都是电吹风的电机,问老板们280,360电机,一个二个呆若木鸡,说不知道。我在里面淘过几个小时,一无所获

网友:

就是他们说的电吹风电机,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360,但从资料上对比尺寸和外观,应是360的。
360的资料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gi-bin/catalog/e_catalog.cgi?CAT_ID=rs_360rhsh

网友:

很好啊

网友(2003-10-12):

9.6的电池多重量

楼主:

约60g

网友(2004-02-04):

录像无法看了,能再贴一次吗?
请问此配置用 10T 和 12T分别有多长留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