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贵,飞达室内遥控直升机配件价格表!

楼主(2003-02-07):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2/07 11:51pm 编辑]

 小心你的爱机,别撞坏了,否则,你会很心痛!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2/08 00:07am 编辑]

想用[iframe][/iframe]贴网页,但不知如何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4/30 05:24pm 编辑]

这样用[iframe]http://www.5imx.com/non-cgi/usr/47/47_80.1.htm[/iframe]

网友:

很简单的,就把你的那地址连接放到[iframe][/iframe]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yep, the spare parts price is still raising.....
but actually... feda heli is very strong....
the only spare parts to buy is just the "tail motor"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2/08 00:13am 编辑]

原来这样用,那一样也要先上传才行?
不得不说,飞达虽然做工麻麻,都算very strong,尾马达的确是易损件,尾浆也是!

网友(2003-04-30):

[这个贴子最后由wuxq在 2003/04/30 01:12am 编辑]

[iframe]http://www.planemodel.com/cp.files/fedapart.htm[/iframe]

网友:

大家恐怕是没有去比较过吧,飞达的配件已非常经济了!呵呵,不信?请比较飞达的原型机Piccolo的配件价格,还有MS的,甚至是ECO8。

网友:

比先豪都便宜多啦!

楼主:

现在才知道,相对来说其实算便宜,
不过飞达比较耐摔,不会换很多,电机除外!

网友:

有什么办法,就喜欢这个东东,贵就贵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