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飞达的升限是十米,那我在50米的楼顶向外飞会怎样呢?

楼主(2003-07-07):
如果飞达的升限是十米,那我在50米的楼顶向外飞会怎样呢?升还是降呢??

网友:

高中物理没学好!

网友:

会停在你的楼外,不过如果你紧张失控就完了

网友:

“升限是十米”是那本书上写的?只要能看清飞行状态、遥控器接收范围内,可任你飞。

网友:

我認為“十米”是指可升的高度差距﹐即由起飛至最高點是十米﹐換句話說﹐如果從50米高樓飛出去﹐你依然可以再升高十米(即60米)﹐但如果下降至30米的話﹐它往後最多能升至40米﹗
不知我這樣想是否正確呢﹖

网友:

只要脱离了地效影响,又有足够升力,飞达就能像氢气球一样一直往上升,正如天乐老师讲的,只要你看得清,遥控设备能控制,飞多高飞多远都是可以的。

网友:

他还在门外,大家拉他一把进门好多一个飞电直的。

楼主:

我有飞达

楼主:

我有飞达“恐惧镇”,第一次飞把悬翼头飞坏了,第二次把尾竿飞短了,刚修好,一直没感飞了,最近准备再飞!!!

网友:

有一点要考虑:越高风越大,不好控制吧?

网友:

楼上的,你打算飞多高?一般情况下,距地面10米只要没有风就OK了。室外飞行尽量不要有风。

网友:

高度或升限应该是衡量一个飞行器的重要指标。要是有准确的定义或者全面的说明就好了。就像体育运动一样,总要有个指标来衡量,让大家奔着更快、更强、更高的目标,才更有意思。哪位高手能给?
有人曾经说蚊子和老鼠很难上高楼,因为越高越费力。某一个楼层会是它能到达的极限。我开玩笑说它们可以歇一歇再升高吗。
我认为,简单地说,直升机运速缓慢地上升应该比静止在空中消耗的功率大不了多少。
如果非要在这个高度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
厘米以上。

网友:

首先要讨论该升限是有地效升限还是无地效升限。

网友:

我想如果你还不会飞就应该老实一点,不要飞高过一米!

网友:

哈能看清,有电就可以一直高飞,高度不是问题,控制才是问题.还是在两米的高度内练好再说吧,多飞飞模拟器就知道高飞的感觉了,你看不清姿态,没法控制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vlmye在 2003/07/09 11:38am 编辑]

不吐不快,说一下我所知道的,可能和遥控飞机的关系不太大:-P:
1)地效是指当飞机靠近地面约一个翼展高度滑行时,诱导阻力会产生下洗气流,使飞机得到一个向上的力,另外因为诱导阻力被地面阻隔无法发展而减少,翼端升力增大就会增加滑行的距离。而且越接近地面这种效应就越明显。有一些地效飞行器,虽然长得很像飞机,可是就只能贴着地面飞(滑?)行,可是他的载重量很大并且很省油。苏联在水上飞机与这方面研究的最好。
2)空气因为重力的作用,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会比较稠密一点。高度越高,空气就会越稀薄。也就意味着说,在靠近地面的地方,螺旋桨、机翼甚至喷气发动机的效率会比较大。而越往高,空气就会越稀薄。同样转速下的螺旋桨产生的推力会越少,效率就越差。虽然要达到同样的转速需要的功率少了,可是因为氧气稀薄,燃油燃烧的效率也会变差。这就是为什么宇宙飞船都不不可能用用螺旋桨而是用火jian发动机(甚至什么光子发动机?).
3)所以,所有需要空气作动力的飞机都是存在升限的,这也是飞机的一项重要指标。因为越高空气越稀薄,而螺旋桨之类的发动机依靠空气所产生的推力就会越来越少,机翼所产生的升力也会越来越少。直升机这类直接靠璇翼产生升力的飞机就更不用说了,而且直升机还有悬停升限与平飞升限两个指标。
4)没错,有地效和没地效的升限是不一样的。你在海拔5000米的地面还是有地效的(只不过比海拔0米的地面会小很多),在这里飞与在5000米的高空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排除上升气流、风的干扰、视线不清等等因素,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假设飞达的悬停升限如果只有30米,如果飞达从50米高的楼房里飞出窗外的话,即使油门开到最大他也会往下降。因为惯性的作用它可能在20多米的地方停止下降然后慢慢往上升到30米高的地方。
2)假设飞达的悬停升限有50米,如果飞达从50米高的楼房里飞出窗外并且立即油门开到最大的话,会正好停住。
3)假设飞达的悬停升限有60米,如果飞达从50米高的楼房里飞出窗外并且立即油门开到最大的话,会往上升。
至于飞达的悬停升限,我想每个人调整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吧!不然为什么有的模友的飞达甚至飞不起来或只能飞到一个旋翼的高度。>_<

网友:

以飞达的动力来讲,几乎不受空气稠密度的影响,因为即使是上升到1千米高空,也在遥控器的控制范围内,而1千米的海拔并无什么大碍。要证明这一点,请居住高原地区的飞友来说说你们的体会,我相信在高原上,飞达同样可以上直往上飞,当然绝对的升限肯定是有的(排除遥控距离来谈)。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飞油动机的玩家很少提这类问题?欢迎大家思考。

网友:

就是,模型还飞不到这么高,空气密度影响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