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爽!

楼主(2003-07-08):
星期六在雅兰电子城买回了360电机,今天下午在一机电商场配回了稍长一点的固定螺丝。安装时,我将每颗螺丝加两片垫圈,然后穿过底座,直接上在电机上,电机前面的轴承凸起部分直接顶住底座,注意螺丝要松紧合适。好啦,电池只充了一个小时,等不及了!装上电池,轻推油门,飞达轻快地离地,心头一喜,稳住机机,保持悬停,真爽!360电机试飞成功。几分钟后,电力耗尽。停下来检查,发现360电机温度也很高,不过咱的360电机是金属尾盖,再也不怕高温了。电机降温较快。此外,我觉得AKE的9.6V电池不错,动力强劲,弱动力时间很短。

网友:

雅兰哪家在买?重庆的机电商场在哪?我也在重庆,介绍一下?谢谢啦!

网友:

你的机器留空时间有多长?

楼主:

因电池未充满,机器留空时间只有3、4分钟。电机在新华路旁的雅兰电子城买的,第2、3层楼好象都有。螺丝在石桥铺跃华机电商场买的,一元钱买了6只和10只垫圈。

网友:

齿轮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我用的10T小齿,因360电机轴稍粗,我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来扩孔,我就用一圆形的小什锦锉穿到齿轮的孔中慢慢地锉,边锉边转动齿轮,待差不多时就将齿轮压进电机轴中。

网友:

小什锦锉像什么样子?
这个办法还不错,360小齿不太好找,我也打算如此这般。

楼主:

就是十来元一套的那种小锉刀,一套有5只或10只,约十几厘米长,包括方型、圆型、三角型等,雅兰就有卖的。

网友:

就象红烧什锦,有青菜,萝卜,大肉,墨鱼...反正很多。嘿嘿~!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我也去弄一套。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台转(手电转也行)扩孔,又快、又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我的台钻就快买回来罗,到时可以大干一场了

网友:

要大干一场还需车床、洗床哦。

楼主:

电池终于又充了2个半小时,装在机机上,再度试飞,这次飞行时间较长,大约7、8分钟,中途间或降落下来休息一会儿,总的感觉动力强劲,是玩飞达以来最爽的一次了。360电机飞下来也非常烫手,不过不用担心尾盖了。为了隔热,我找了一个电位器,将其后盖(材质为环氧板,不到1毫米厚)取下来,用刀修剪后垫在电机前端凸起和底座间,避免将电机的高温直接传递给底座。以后打算用360电机再飞一段时间检验检验效果,准备再买一组电池和几个小齿轮来试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cqrz2003/07/07 10:18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终于又充了2个半小时,装在机机上,再度试飞,这次飞行时间较长,大约7、8分钟,中途间或降落下来休息一会儿,总的感觉动力强劲,是玩飞达以来最爽的一次了。360电机飞下来也非常烫手,不过不用担心尾盖了。 ...
从360电机的指标来看,11T或12T的小齿轮应该更合适。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乐模型2003/07/07 08:50pm 发表的内容:
最好的办法是用台转(手电转也行)扩孔,又快、又能保证同心度。
哪里去找2.3的钻头?

网友:

到标准件商店去买,在有工厂上班的朋友那去要。

网友: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3/07/07 10:27pm 发表的内容:
哪里去找2.3的钻头?
我这儿可能有,回去找找看。你的360解决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yuxm2003/07/08 10:02am 发表的内容:
我这儿可能有,回去找找看。你的360解决了?
没空到电子市场去淘。  天太热了,不愿意出门。

网友:

360电机有些温升,我长期使用估汁不会超过60度,不垫隔热层可也.我原来安装也是加垫圈避开凸台,但一次摔机后电机位移没发现结果将大齿轮打坏数齿只好换掉,至此以后我就将机身在电机凸台位用小刀挖出空位,用原来螺钉安装非常牢固再没发生位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3/07/07 10:27pm 发表的内容:
哪里去找2.3的钻头?
哈哈,我在的公司专做钻头、丝攻、铣刀、量具、卡盘和各种机械附件,这些工具不用愁。只是我没你钱多,买不起车床和钻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