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理电的充电方法????

楼主(2003-07-08):
请问那位知道理电应该怎样充电会比较合适,用NIMH的
充电器
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观查电压变化,上升到零临界点一定不能过冲,一过就坏。

网友B:
单节的电压千万别超过4.2V

楼主:
请问什么是零临界点啊???
有什么安全,方便的办法吗?????
谢!!!!

网友C:
找个锂电充电器不就行了..手机市场有的是..我买的15块一个..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 ... opic=208&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