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的问题!!!!!

楼主(2003-07-08):
请问我图片上的是什么型号的锂
电池
?是不是G4?
是多少容量的???
怎样才可以安全有效的给他们充电啊??????

网友A:
是18650型锂电池,电压3.6-4.2V、容量要实际测量后才知道。

楼主:
请问怎样可以给他们充电会比较安全方便?
Thank you!!!

网友B:
用可以限制最大充电电流0.5C到1C的 4.1v+/-0.05v(或 4.2+/-0.05v)恒压充电器就可以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