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飞达旋翼头之二

楼主(2003-07-09):
采用VIDCT的方法制作,原贴请看: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 ... opic=481&show=0
以前改装方法的链接,请看: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496
在原来基础上,受MOSQUITO的启发,改用原来的旋翼头加上GWS舵机舵盘,旷量比原来小很多,而且更精确!
准备两个微型舵机上的一字舵盘,把中间的螺丝孔稍微扩大,并将下面的固定机座削短。

下图左边的是原来的样子,右边是固定机座削短后的舵盘。A臂即制作完成。

把老款飞达旋翼夹头上的两个小球头削掉。

用一毫米钻头在原来球头的地方打孔,准备上螺丝。

找两个合适大小的自攻螺丝上在打好的孔里,代替原来的球头,以固定舵盘。

固定好舵盘。舵盘上螺丝孔大小很重要,不能太紧影响舵盘活动;也不能太松,旷量太大,动作精确度降低。

在旋翼夹头中间用适量双管胶加强。

完成后的模样。

舵盘可以基本无旷量地自由转动。

准备适量回形针,其直径能穿过舵盘上小孔,且无旷量为好。我用的是GWS PICO系列舵机上的舵盘,带胶皮的回形针去掉外面胶皮后的直径刚好。

将拉直的回形针在2毫米钻头上绕几圈。

作一些适当的弯折,尽量保证两个连杆的一致性。B臂即制作完成。

安装到飞达上,平衡杆上的挡头用热收缩管制作。

详细请看各个角度的图片:

再剥两个回形针,在原来连杆上缠绕几圈。

用热收缩管包裹缠绕的部分,确保其不会松脱。

缠绕部分用热收缩管包裹后的特写:

作一些适当的弯折,尽量保证两个连杆的一致性。C臂即制作完成。

将整个系统装到飞达上。

大功告成!!!

欢迎砸砖!!!

筋斗

网友:

改得好,我的成品件也是按这个思路来做的。过段时间就能成套供给各位了,价格平到你惊喜!

网友:

大概多久可以?价格平到惊喜?先透露一下,斑竹

网友:

材料需要加固旋转头、舵盘x2、螺丝x2、拉杆x4、硅胶管若干,大家认为定价多少合适?算出这些东西的单品价格,就是它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