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手﹕有關舊版FEDA轉Futaba 遙控問題

楼主(2003-07-09):
想問一下﹐如果我想把Futaba 遙控用在舊版FEDA﹐哪我可不可以﹕
方案1﹕
用原來的“ESC & Mixer" 作尾馬達的電調﹐再買GWS 100 作主馬達的電調﹐然後用Futaba的mixer
方案2﹕
還是我一定要買1個GWS-100 作主馬達的電調﹐再買1個GWS-50 作尾馬達的電調﹐然後用FF8的mixer 呢﹖

网友:

方案一不知道行不行
方按二一定行。可以用FF8 built-in 的 Revolution Mixing (REVO)作mixer

楼主:

謝謝啊﹗
呀﹗其實可不可以不更改任何電調﹐只換掉接收﹐就可以用Futaba 遙控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07/10 12:4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初哥2003/07/10 10:29am 发表的内容:
謝謝啊﹗
呀﹗其實可不可以不更改任何電調﹐只換掉接收﹐就可以用Futaba 遙控呢﹖
当然啦!而且都不用Futaba的mixer。最便宜的4vf就可以了。用Futaba的那个超小的四通道接收机就可以了,好像是r114h

楼主:

謝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