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

楼主(2003-07-11):
请教各位
我想直接用 Futaba 的ff6
但不清楚它的飞机版和直机版到底有多大区别
谢谢指教

网友A:
使用上没有区别,所有的功能都一样,除了油门杆的感觉。飞机版是棘爪式的,有一格一格的感觉;直升机版是无级的,平滑的很。但两者都可以飞直升机和固定翼。
销售的包装不同,飞机版配三个舵机;直升机版配四个舵机。
第一次开机的缺省模式不同,飞机版是固定翼模式;直升机版是直升机模式。
面板上的有些开关下的字不同,比如那个旋钮,飞机版是flap;直升机版是hoving pictch

网友B:
详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