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3-07-13):
我的雷鸟改用了12T的主齿,可机尾控制不住了右舵打到底也没用还是不停的转,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A:
有办法,就是把主桨的攻角调小。

楼主:
好的,我试试.可好象不太有用

网友A:
调整较宽的部分,降低其弧度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改了碳刷尾马达,转速不够,没办法,只好把它拆出来,把线圈拆了10圈,结果OK,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