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调试EP

楼主(2003-07-14):
但无从下手,英语不太好,有两个问题请教?
1、说是本机配备了离合机构,没有见到在什么位置,是主轴上的黑色元柱吗?
2、如果没有离合器,电子
调速器
有没有误动保护功能?可不可以直接接电调整各舵面和螺距?
3、假如上面都不成立,我将FF6的油门保持开关设为0,打开它调整妥否?有没有危险?
4、高手们是怎么调整的?请介绍方法,谢谢!       :em04

网友A:
1.这个机器没有离合器哟,它可能指的是单向轴承吧
2.如果你的电调是MC114H,那么它是不带保护的,有干扰时会输出强电力,因此,不可在开机状态下调整金属件。但是MC114H有一个软启动开关,在没有启动情况下,调整是可以的,但启动后的调整要格外小心。
3.现正在调哪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