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调试请教

楼主(2003-07-14):
先给
电池
充电2个半小时,直到电池发热,但装上试飞时出现以下问题,请教
1。油门开到最大,飞机只升空10CM;
2。飞机原地打转(飞速打转);
3。
陀螺仪
POWDER显示灯为绿色,但飞机起动后又显示为红色;
4。陀螺仪上SETEP和GAIN功能是什么?如何调?

网友A:
老兄可以勤快点吗?翻翻旧贴吧有答案的哦!呵呵

网友B:
我的比你慘, 升空不到5cm, 也是原地打轉, 直覺主旋翼轉速不夠快, 升力不足。 我的電直是雷鳥二代, 360主馬達+9.6V700mah電池。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暫時當靜態模型了。

网友C:
我也曾遇到这情况,记得当时是尾电机的小齿轮与电机连接太松,如没问题调陀螺仪看看,把GAIN调到最大,调setup直到力矩平衡。我是自己一个人摸索,不知对不对。

网友D:
GAIN调大后会出现追踪效应,其现象就是尾舵不停的自动来回晃动。我的经验是调到一半就差不多了。

网友B:
ok,GAIN調到中間了, 尾巴已經聽話許多了, 但是還是只能離地 5 cm ??全開油門就是飛不起來,5555555555...

网友E:
细调大浆,会有效果的

网友F:
电直这玩艺儿要耐心。上面说的调桨很重要。一是双桨,二是攻角,三是旋翼头别太软,最好别出现在高速时旋翼头严重变形向上翘。

网友C:
好,我的GAIN也要调到中間,不过我觉得飞达的旋翼头的确有点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