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03-07-15):
闲置G2两个月没运行,今天一试发现玩不了了,装了驱动也不行,说程序运行发生内部错误!!晕。。。。

网友:

检查加密狗的地址是否被其它设备占用了。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是win98不太稳定,最近装了一些软件,又删了一些软件……

网友:

重装G2

网友:

我觉得G2冲突较多,没敢买,还是先用FMS过过干瘾吧!

网友:

我那G2买回来就没装上过,总是在setup.exe中出错。笔记本试了,台式机也试了。5imx商店的人建议我换个光驱试试,我总不能有了两个DVD光驱后,专为装G2再去买一个过时的光驱吧?
 有用Sony VAIO DVD装成G2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feda2003/07/15 10:18am 发表的内容:
我那G2买回来就没装上过,总是在setup.exe中出错。笔记本试了,台式机也试了。5imx商店的人建议我换个光驱试试,我总不能有了两个DVD光驱后,专为装G2再去买一个过时的光驱吧?
  有用Sony VAIO DVD装成G2的吗?
你是不是在系统的FONTS文件夹里安装了文鼎字库?先把文鼎字移到其他目录夹。
这样就不会在setup.exe中出错了。许多软件在setup.exe中出错都跟安装了文鼎
字库有关!等安装好了再移回去。
我在安装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重装98。。。。。。。中毒了。。。。。。。完蛋了。。。。。。。。把机器换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15 12:01pm 发表的内容:
重装98。。。。。。。中毒了。。。。。。。完蛋了。。。。。。。。把机器换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yuxm2003/07/15 10:49am 发表的内容:
你是不是在系统的FONTS文件夹里安装了文鼎字库?先把文鼎字移到其他目录夹。
这样就不会在setup.exe中出错了。许多软件在setup.exe中出错都跟安装了文鼎
字库有关!等安装好了再移回去。
我在安装中也碰到这样的 ...
谢谢。但是我没有装文鼎字库。

网友:

我的G2最近装上也不能玩了!系统是WIN2000新装的,什么软件都没装,就装了G2。
运行是说KE内部错误!有谁知道?

楼主: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我打算在98下重装,昨天试着在XP下装,可以运行,但遥控器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