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V电池的困惑??

楼主(2003-07-15):
先豪机可以用你们的9.6V
电池
吗?会烧坏电路板吗?????

网友A:
你可用逐步提高电压的方法,刚刚冲好的9.6V电池先用12V/5W灯泡放一下电再上电直。注意观查电路板发热否,无发热再提高电压。

网友B:
我自己做的一9.6V的电池组,一直没时间试验,我现在担心的是:增加的电压使电机的作功能否抵除、还要超出增加一节电池的重量呢?姑且不说280电极的功率问题。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C:
我的飞达已经用9.6V飞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B:
事实胜于雄辩?我也试试吧

网友B:
昨天晚上小试了一把,不错。飞达很轻的就飞起来,但还没进行长时间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