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9.6V电池组搭配飞达混控的问题

楼主(2003-07-16):
我在5imx商城里订购了 A.K.E 9.6V 650Mah 电池组和雷鸟360电机,准备用在我的飞达小电直上,配件尚未到货,有几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请各位高手指教。
  1  我的飞达是Futaba版的,配套的混控调速器是新版的(就是体积很小的那种),请问该
     混控板可不可以接A.K.E 9.6V 650Mah 电池组,并且搭配雷鸟的360电机使用,这样会
     不会烧坏混控板;
  2  A.K.E 9.6V 650Mah 电池组如果用飞达原配的充电器对其充电,正确的充电时间应为
     多少小时,或充到电池温热还是发烫为止,请指教。

网友:

注意:(对电路板而言)
1、刚冲好的电池,电压最高。
2、装电池的瞬间,电机未工作负责小,压降也小。
过以上两点都没烧你就放心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