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各位同行,请问飞达的电池。。。。。。。。。

楼主(2003-07-16):
我的飞达使用的3块
电池
近来容量下降,飞机留空时间不足3分钟,能否把它的容量恢复过来,例如通过完全放电和充分充电的方法来恢复,这样想行吗,还是用高电压冲击它?请指教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安全放电后再用小电流进行充电,反复两三次,性能可以恢复。

楼主:
放电的底限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比较好的充电器,能推荐一款吗,并且在5imx商城有邮购的,谢谢

网友A:
CH110
这个充电器性价比非常高,不过唯一的缺点是不能直接接220V市电,只能支持12V直流输入。可以自己购一只12V的DC 1.6A电源解决,当然充电电流就不要设置到超过1.5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