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形旋翼头改装件的作用及原理

楼主(2003-07-16):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7/16 06:28pm 编辑]

    V形旋翼头改装件的作用及原理
    文/Vidct
    一、V形旋翼头改装件的作用
    采用V形旋翼头改装件的电动直升机将拥有更强的机动性,有助于您达成人机一体致高境界。
    以最简单的侧移快速飞行为例,未改装之前,打舵后大约半秒钟机体才会得到影响;改装后,几乎是实时反应。当你在作比较快的速度飞行动作时,较快的反应能让直升机迅速按照你的控制飞行。特别是在室内小空间飞行时,很“肉”的直升机会让你来不及打舵修正就撞到墙上。而采用V形旋翼头改装件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你操作失误。这就是操控性能的提升,改装后的直升机机动性非常强!
    再有一个例子,即使你的ATV(舵机行程)设置成了100%,甚至120%,如果是在改装前,你要修正一个动作,就需要打较大的舵量;而改装后,只需要轻微打舵,即可立即修正。特别是在有风的环境下飞行时,是很难修正的,即使修正的舵量已打满,直升机的姿态也拉不回来,它随飞漂着走。而改装后,直升机有足够的机动性,它能获得更大的修正力(因为在同一周期内,会有四个斜盘变化量反馈到旋翼机构上,而未改装前仅为两个变化量)。

    二、V形旋翼头改装件合适我吗
    V形旋翼头改装件适用于雷鸟和飞达微型电动直升机,具有结构简单、坚固耐用、升级简便、无损升级、美观大方、功效确实等特点,任何新手在10分钟之内即可自行完成旋翼头的升级。
    这种改装性能无论对新手还是高手都是非常合适的,操纵感很“肉”的直升机(未改装之前的微型电动直升机都很“肉”)其实对新手入门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经验预见到最佳的修正时机,而改装后加快的反应速度能让你有更多机会尝试正确的姿态修正。
    对高手而言,往往需要更强的机动性,机器要能随着打舵迅速响应,没有经过V形旋翼头改装的电动直升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性能的,即使ATV设置到了120%也难以企及改装后的性能。
    经过这种改装,尽管还不能完成倒飞,但已具有能完成复杂动作的性能。操纵感非常强,强到你能够很快进入人机一体的境界,这是每个直升机玩家的梦想!
    三、V形旋翼头的工作原理

    为什么V形旋翼头能带来性能的飞跃?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电动直升机的斜盘入手,斜盘的作用是将飞行姿态变化量反馈到主桨及副翼上。以雷鸟电动直升机为例,未经改装的斜盘只利用到了两个斜盘球头(即两个状态采样点),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钟周期内,只有两次变化被传送到旋翼头上,且主要力量分配仅作用于副翼在二维平面上的变化(沿平衡翼轴的旋转),故每一旋转周期只有非常少的残余力量作用于副翼在另一平面上的变化(沿平衡翼轴中心点的上下摆动),这一变化恰好是与主翼连动的!
    而真正对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的主翼由于只收到斜盘变化量的极少部分,因而仅对姿态控制产生了较少的作用,这就是未经改装前控制感很“肉”的原因。
    V形旋翼头就是要使飞行姿态同时受到副翼和主翼的控制。于是,我们利用斜盘上空闲的另外两个球头将斜盘变化量传递到主翼上来。此时,在同一时钟期周内,就会有四个变化量被反馈到旋翼头上。
    四、V形旋翼头的升级步骤
    V形旋翼头主要由加孔旋转头、“一字”舵盘、舵盘螺丝和两根连杆组成。
    升级时,先拆下平衡翼叶片,再拆除平衡翼轴与旋转头的双孔连杆,最后拆除旋转头。
    接下来将加孔旋转头安装于主轴顶端,然后在平衡翼杆两端分别套入垫圈,再将舵盘及短形连杆分别插入旋转头加孔球头处和平衡翼杆上,用螺丝将舵盘锁在加孔球头上,锁入时不可太紧也不能太松,保证在旷量最少时又有自动转动为佳。接着,在平衡翼杆上套上硅胶管,以防止短形连杆滑出。最后将长形连杆套在斜盘空闲的球头上。左右两侧均按同样的方法进行,改装即告完毕。
    五、V形旋翼头的高级应用
    “一字”舵盘两端有几排小孔,你可以将连杆插在任意孔位上。孔位越靠近中心螺丝,机器的灵敏度越高;孔位越靠近外侧,机器的灵敏度越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技术熟练度来灵活调整。
    近日将推出,我将委托5iMX销售,只收回成本,不赚钱,只为了让大家的电动直升机飞得更好,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请版主贴5imx销售的该改装件的照片。

楼主:

稍后就有

网友:

極力推薦﹗﹗
支持支持﹗﹗

网友:

支持!
版主延伸了玩电直的意义,由单纯的玩变成了既动手又动脑!
向版主学习!!

楼主:

是呀,我认为这才是玩模型最有意义的部分。如果模型变成了“儿童玩具”,我都不好意思去玩了,这大概就是“模型”与“玩具”最大的不同吧。希望厂家不要把“模型”当成玩具来开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模型”讲求的是专业、技术、娱乐,样样都与高科技有关,无论电子、材料、结构设计等等,而这些东西往往都是模型玩家真正感兴趣的。这才是模型,不是玩具!大家也开动开动脑筋,一起弄点好玩的东西出来大家分享吧!

网友:

VIDCT兄,我就在重庆,可否直接从你那里买一套V型旋转头?

楼主:

请收留言

网友(2003-12-04):

有个问题请教~~
就是在改装V型头之前,平衡翼是上下可动的,改装后平衡翼就应该不能上下移
动了。我自制了V型头装完发现我的平衡翼还是上下可动,但这是因为各个连接
处的虚位造成的,可以通过加长(但也不能太长,否则太紧了)连接斜盘的2个连杆减
少虚位或提高制作精度减少虚位。
我觉得平衡翼上下活动量应该是越小越好,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平衡翼有上下移动的功能需要,不能动反而不好。

网友:

请问先豪小电直上好用吗?盼告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12/19 11:36pm 编辑]

先毫电直的旋转头结构和飞达、雷鸟不一样,不能安装V形旋翼头。

网友(2004-01-05):

[这个贴子最后由sxj1982在 2004/01/04 09:41pm 编辑]

强烈支持版主,人机一体不是最高境界,DIY才是最高境界,vidct大哥,你说是吗?
还有,想请你上一课:平衡翼起的"平衡"作用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和没有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其中的物理原理又是怎么样的
本来双孔连杆是让两个球头同向运动,改装后(是不是就是贝尔希拉式混控?)是相向运动,这使得主旋翼的变距曲线相对于平衡翼平移了半个周期,反之亦然. 但操纵效果却是一样的,对于这个有点头晕

楼主:

DIY确实是一种有乐趣的事情,特别是当试验结果成功以后。所以我也希望通过V形旋翼头让大家都能体验到乐趣,我把这个配件的DIY方法介绍给了大家,其实人人都可以用现成的材料DIY。
你问到的另外几个问题可考倒我了,呵呵,我只知道理,不知原理,这需要请有关专家来回答。
另外,我试过去掉平衡翼的飞行,也就是说把主桨直接连接到斜盘上。不过这让直升机变得异常难以控制,几乎是无法飞行的。

网友:

呵呵,刚来坛子几天,总算找到刘老师的"窝"了
"翻箱倒柜"一番学到不少,原理的基本方向知道了,和转动惯量有关,回头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了.

楼主:

这是模友自己弄来玩的,自己玩就随意啦,无所谓!

网友(2004-03-16):

请问e-sky可以安装V 形旋翼头吗?

楼主:

正在试验,应该是可以!

网友:

-=-=-=-=-=>
正在试验,应该是可以!
-=-=-=-=-=>
试验结果如何,可以的话我想买。

楼主:

试过了,结论是不可以。除非换旋转头或整个旋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