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用过CERMARK CH-110充电器吗?

楼主(2003-07-17):
[这个贴子最后由fishman在 2003/07/17 11:26am 编辑]

我刚买了一个,自己接了一个电源插座专门用于室内充电!
我用DC12V 300mA做为输入电源,去充7.2V 350mA镍铬电池(电池没问题),开始红灯不停的闪,调节充电率旋钮直至LED显示0.08(最大显示0.11),红灯停止闪烁一直亮着(处于充电状态,LED上电压显示不断增加),可是不到半个小时绿灯亮了,充电结束,但实际上电并没有充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我操作错误不会用,哪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充电器在小电流充电时确实有问题。详见http://www.model-dream.net/modelbbs/dispbbs.asp?boardID=9&RootID=5245&ID=5245
象你这种情况,只好拔掉插头待红灯闪烁后再插上电池,反复直到电池微微发热。

网友:

用DC12V 300mA做为输入电源不太妥当,至少应该用12V 1A的电源,这种电源在电脑城这些地方很容易买到,价格也不贵。我见过最大有1.6A的,1x元一个,用作CH110的电源输入蛮不错。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07/17 01:29pm 编辑]

我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12v 5A。又小输出电压又稳,和ch110是绝配。
把ch110的输入线剪断,换上田宫插座。再把原来的鳄鱼夹线上面换上田宫插头。最后把笔记本电脑电源的输出线也换上田宫插头。好了,是内外两用的CH110完成。

网友:

嗯!这样搭配最好,笔记本电源是用的开关电源,电流大,非常不错,我也想这样配,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卖这种电源的地方,我的HUB电源坏了,也需要这种大电流的开关电源,6.5V/6A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7/17 01:15pm 发表的内容:
嗯!这样搭配最好,笔记本电源是用的开关电源,电流大,非常不错,我也想这样配,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卖这种电源的地方,我的HUB电源坏了,也需要这种大电流的开关电源,6.5V/6A的。
电脑城里有专卖电源的柜台。笔记本电脑用的贵点儿,有各种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要找找。普通的电脑的开关电源只有+12v,+5v和-5v的输出,但电流可以很大,10A以上。
不过总的来说,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要比同样电流的变压器便宜。

网友:

好!我去找找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不是充电器充到你设定的电流值就终止充电?

网友:


网友:

我用的就是电脑上的电源,12V 10A,够大了吧,呵呵,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