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后玩电动飞机小心点啊!

楼主(2003-02-17):
这是烧毁了的飞达微型直升机的混空板!

网友A:
这个案例是由于电源接反所致,一般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状况的.

网友B:
TNND!?DVCAM兄的电源没接反,瞬间就把板上的4410烧糊了一只。怎么回事?

网友C:
我觉得该混控板电源两端的保护二极管是多余的,反接了,电池的电流足够把该二极管烧个精光,除非有类似保险管的保护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