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直升机的朋友

楼主(2003-07-19):
有没有想过做无尾浆的直升机

网友A:
那可能是需要双主桨吧!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种直升机。

楼主:
是单旋翼的,只是在肚子里加了个鼓风机,利用粗粗的尾管把气流引到尾部形成反扭力,我觉的这结构挺适合模型,加个鼓风机,可以省了尾桨的结构,尾部也安全多了

楼主:
看看

网友B:
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需要比普通尾桨电机更强力的电机及涵道系统。这种喷气尾桨在使用喷气发动机时比较实用,因为可以直接使用发动机的尾气。无尾桨直升机还是共轴双桨或非共轴双桨比较现实。前者已经有喜路宝的小拉马,后者似乎还没有见过,真机如著名的CH-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