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升级 v型旋翼头

楼主(2003-07-19):
初试升级 v型旋翼头
我的“飞达”5代升级 v型旋翼头后,将
舵机
连杆的孔位向舵机片里移动了3孔,现在好飞极了。在这里要我感谢我们的坛主“vidct”,为电直模友做了件好事。

网友A:
这样我的放心了,呵呵,我想你先前告诉我的情况是由于D5版不带ATV行程,而舵机行程又较长的原因,造成的过于灵敏。天乐老师的装配经验,值得D5版玩家参考。我在说明书里也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大家仔细看那个章节,就会把这套升级件用好了。
ps.天乐老师用的是锂电配雷鸟360,飞行时间有多少?

楼主:
锂电配雷鸟360,换12齿小齿轮能飞10分钟。

网友B:
两节红色的锂电!是三洋的吗?
我们用三节G4飞雷鸟,应该远不止10分钟!

网友C:
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不是电池问题。是电机问题!!!

网友D:
我的飞达好难飞啊。一起来就乱跑。我飞别人的雷鸟很容易飞啊。右方向打到底还是往左跑。怎么办?

楼主:
将遥控器右杆的微调回中位,看十字盘的左右方向是否水平。如不是就调舵机片。

网友E:
舵机连杆的长度可以微调吗?如果不能,那连接到不同的舵片小孔中就有误差。

网友A:
每个舵盘上的孔位是一致的,不会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