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如何让飞达实现3D飞行……

楼主(2003-07-20):
这个改进是利用MS Composites Hornet的CP旋翼头,将其安装在飞达上而实现的。
这是飞达本来的装备
这是MS的120度斜盘(这是升级件,肯定不是原装的塑料件)
准备一条轴
装到机架上
以CCPM方式实现3D,需要安装三个
舵机
,并且你的
遥控器
也要能支持CCPM模式才行。
装上电子设备
装上MS的CP旋翼头
用聚合物锂电
改装完成!

网友A:
有ms还飞飞达哦,好浪费,有录象没有

网友B:
版主,你这是99%的MS加上1%的飞达=成功3D,哈哈哈!!!

楼主:
题目应该改改,呵呵,叫“如何让MS用上飞达机身”

网友B:
好,赞成!我还想问问如何才能当版主???

楼主:
当版主的条件是:积极发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五讲四美三热爱……若能做到,欢迎加入!:)

网友C:
ccpm十字盘很漂亮,要多少?
升级要花费多少大洋?

网友D:
版主能否给小弟讲讲CCPM与飞达雷鸟遥控器的区别?

楼主:
CCPM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斜盘的控制方式,准确来讲并不代表斜盘的类型。但由于CCPM控制方式又分多种(如90度、120度),因此凡由CCPM方式控制的斜盘也基本上存在两种。如上面这种就是所谓的120度斜盘。还有一种是90度斜盘,
CCPM控制方式需要三个舵机同时推动斜盘完成动作,除了达到升降翼、副翼的控制目的外,还要发挥控制螺距变化的功能,而区别CCPM与传统机械方式的最大区别,其实就是看的螺距是由三个舵机协同推动,还是仅由一个舵机来推螺距,前者是CCPM的控制方式,后者是传统机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