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问倾转斜盘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2003-07-21):
(无正文)

网友A:
刘老师是自己做,但难度太高了,一般人没有经验、没的设备可不容易做不出来。

网友B:
我也做过,但没有使用过,因为机身没做出来。主要是中间球轴承难搞,所以我用了另一种结构(参照真实直机)可以不用球轴承,同样有万向能力。但因为用料的关系,可能不经磨,有待改进。

网友C:
我的PLUS 30的倾斜盘就是自己做的,很简单也很好用。有空交流以下。

楼主:
就是那个滚珠轴承不好找啊~其它的可以自己车~

网友D:
是广州的模友吗?
如果要自制油动机的斜盘,去广州大德路,内径8mm---10mm的球形轴承(厂家的正规叫法叫关节轴承)大约10元一个。外环滚珠轴承到解放路一带转转,大约3---5元一个(看你讨价的本领啦)。
要自制小电直的斜盘,中心的球形轴承可用直径6-7mm的滚珠,退火后钻中心孔,再热压入塑料圈中,稍做研磨、修形就行啦。具体制作方法,可参看我以前有关“发烧小电直”的帖子。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