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鳥

楼主(2003-07-21):
1.全機圖

2.電子機構擺設

3.機尾特寫

4.發現好用的東東, 遙控器的家, 這個是放單眼相機的提帶

5.就這麼放的, 剛好夠放一部發射機, 整個袋子都有海綿防震, 安全啦!!, 比起鋁箱便宜又輕便許多, 長長的帶子還可以直接斜背, 好用喔。

网友:

为什么陀螺仪是暴露的?

网友:

你的雷鸟遥控用的是FF9? 据我所知,雷鸟的频率是35.010M,Futaba 可没有这个频率的晶振,你是在哪里配到的?

网友:

Futaba有35MHz频的

网友:

同事为飞翼龙买了一只雷鸟接收机,很小,几乎没有重量,呵呵...,但接收机上面的晶振是34.555的,用35.010发射机一样可以控制,不知道科乐科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insong在 2003/07/21 03:27pm 编辑]

Vidct,
Futaba的35M系列是35.000、35.020、35.040...这样排下去的,没有35.010这个品种。
35.010MHz的发射机配套的接收机应该用34.555MHz晶体,这两者的频率相差455KHz,这正好是接收机的中频频率。所以通常接收机晶体的真正频率并不是它上面标的数值,而是这个值再减去455KHz。
所以我不知道搂主在哪里买到的35.010的晶体?因为我也想买一个配雷鸟。

网友:

下面引用由Jinsong2003/07/21 01:59pm 发表的内容:
Vidct,
Futaba的35M系列是35.000、35.020、35.040...这样排下去的,没有35.010这个品种。
35.010MHz的发射机配套的接收机应该用34.555MHz晶体,这两者的频率相差455KHz,这正好是接收机的中频频率。所以通常接收 ...
啊!原来如比!
但COLCO仍然比较怪,它的发射机内的晶体是8.7525M的,正好是35.010的四分之一,看来它是用四倍频的方式获得35.010M这个频率的!

网友:

是,雷鸟发射机是采用的四倍频。

网友:

我越来越明白了!
请教Jinsong:对4VF来说,如果是35.020M就说明发射机晶体是35.020M的,而接收机是应34.565M(但仍标为35.020M)的,其差频正好是455KHz。换句话说,这两个晶体不能搞错(另一种说法是无所谓,反正差频455都是KHz),是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tsaii在 2003/07/22 07:50am 编辑]

sorry, 我也沒怎麼研究啦。以前玩Mini-Z 人多常撞頻, 港仔教了一招,就是萬一撞band又沒有備用可換時,直接把接收跟發射晶體對換就可以了,港仔通稱叫"潛水",好像AM頻可用, FM/PPM沒試過的。我這FF9H是用35頻的高頻盒,晶體是COLCO原廠發射機拔下來的,這個COLCO原廠的發射機覺得真是.....(工藝很不好)
正在調整陀螺, 暫時沒裝殼。
請問各位前輩: 我的雷鳥尾槳是不跟機身垂直的,斜斜的,從機尾往機頭看大約是7點5分的角度,你們的電直也這樣嗎? 還是我的摔機後位準跑掉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tsaii2003/07/21 10:49pm 发表的内容:
sorry, 我也沒怎麼研究啦。以前玩Mini-Z 人多常撞頻, 港仔教了一招,就是萬一撞band又沒有備用可換時,直接把接收跟發射晶體對換就可以了,港仔通稱叫"潛水",好像AM頻可用, FM/PPM沒試過的。我這FF8是用 ...
有理有理!潜水有理!这样交换后,发射频率就相差455KHz了,就不会撞频了,高!实在是高!

网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早期的AM设备收发晶体可互换,因为主振晶体的频率一般都是基频(指30MHz以下),而FM设备广泛使用了倍频技术,其目的是为了增加频偏。如果只对基频调频,产生的频偏较小(约1-2KHz),满足不了要求,而频偏越大,抗干扰性能越好!采用倍频方法后,对基频调频产生的频偏也同样被放大了相同的倍数,但也不能无限制的增加。一般接收机的455中频的通频带在10KHz以内,所以频偏数应控制在这个范围以内,若频偏过大,解调后的信号将会失真,换句话说,会严重影响控制距离!现举例加以说明:比如一台标称频率为27.145MHz的FM比例设备,它的发射机主振频率一般为标称频率的1/2,即13.5725MHz,经二倍频后发射的载频才是27.145MHz。与其接收机差出455KHz的中频,所以接收机的主振晶体的频率应为27.145-0.455=26.690(MHz)。又如:我的一台JR 40.850MHz的FM设备,发射机采用的是4倍频,主振晶体频率外壳上印着40.850,其实是10.2125MHz(断开调制信号后用频率计在主振级实际测量),而接收机主振晶体是40.395MHz(外壳也印着40.850)。
所以说,在FM设备中,收发晶体不能简单的互换---潜水。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接收机主振晶体也是倍频使用,并且和发射机晶体的倍频级数相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收发晶体就可以互换使用。
水平有限,也不知说明白了没有?
lxd1954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3/07/22 03:31am 发表的内容: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早期的AM设备收发晶体可互换,因为主振晶体的频率一般都是基频(指30MHz以下),而FM设备广泛使用了倍频技术,其目的是为了增加频偏。如果只对基频调频,产生的频偏较小(约1-2KHz),满足 ...
PFPF,听君一席话,胜读好几年书!唉,斩鬼斩鬼(惭愧惭愧),鄙人曾经也是学通信的。
另请问刘老师,您知道T4VF的收发分别是基频还是倍频呢(以40兆为例)?

网友:

专业,专业!

网友:

lxd1954所言极是。不过一般接收晶振不会采用倍频。

网友:

To ltaa:
抱歉,我手里没有FUTABA T4VF的设备,所以不敢冒然下结论。一般情况下,接收机主振级用的是基频晶体,这里所说的基频,也是一种习惯上的叫法,其实是泛音晶体。通过谐振回路滤掉其他频率成分,选择出主频率,通常20MHz以下的晶体才是基频晶体,超过20MHz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晶体的谐振频率与晶格的排列方式、切片的厚度、尺寸等因素决定。至于发射机的晶体我只有经过实际测试后才敢说,但可以说只有三种可能:2倍频、3倍频或4倍频。要想测量出主振频率,其实并不复杂,找到主振级的变容二极管(但有的主振电路没用变容管只使用了一只小电容参与频率调制),将编码调制信号的输入断开(最好也把末级---载频放大级断开,否则频率计读数会不断跳动。),通电后在主振回路谐振线圈的输出端接上100MHz以上的频率计即可测出。测量后别忘了接好被断开的电路。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判断方法:(以发射频率40.750MHz为例)准备好3只频率分别为20.3750、15.8333、10.1875MHz的插拔式晶体(2倍频、3倍频和4倍频),打开发射机拉出天线,记下场强表针的位置,拔下原配晶体分别插入这3只晶体,观察场强表指示的位置,哪只晶体与原配晶体的场强位置相同或相近,就说明该发射机晶体是几倍频的。
lxd1954

网友:

其实测发射机是几倍频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直接测晶振引脚上的波形。该波形的频率就是晶振的频率。虽然用示波器读频率精度不高,但用来判断实际发射频率与晶振频率的倍频关系还是足够了。

网友:

好专业呀,请问楼主,哪里有买雷鸟的最新版呀?

楼主:

我這就是5imx-shopping的版本,顯然是改良過的第x代,仔細瞧可跟飛達或屁屁龍比較出不同點。我覺得設計上值得一提的是強度彈性更高的腳架,還有銀刷尾馬達,售價也比一般電直便宜。

网友:

雷鸟的接收机是9G重的。我的4VF是72M的发射机,如果吧它用在雷鸟上是否把原装的拆下来换个72M的接收机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但要求至少四个通道,并且重量很轻才行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动感超人在 2003/07/24 08:3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24 08:30am 发表的内容:
但要求至少四个通道,并且重量很轻才行啊!
这个不成问题,我配个飞扬的3克的不就行了,如果能行就可以用我的4VF了,而且还轻了几克,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07/24 08:04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不成问题,我配个飞扬的3克的不就行了,如果能行就可以用我的4VF了,而且还轻了几克,哈哈!!
雷鸟的接收机已经觉得够轻的了,居然还有3克的接收机!是什么牌子,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