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

楼主(2003-07-22):
我是初哥,有问题请教大侠:电直的桨距和攻角是指什么?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浆距和攻角应该是一个意思吧!是指旋翼在旋转中某处翼弦(前缘与后缘的连线)与迎面气流所形成的夹角。因为是固定浆距,要想调整只能用手扳动定形啦,但千万别扳断、扳裂呀!有关调整的具体方法,请教斑竹啊!他可是老手,经验丰富!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