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360馬達跟speed 300 的分別﹖

楼主(2003-07-22):
小弟想問一個愚蠢問題﹕
想問下各大師﹐5iMX 出售的360馬達跟speed300 型馬達有什麼分別之處﹖
尺寸是否相同﹖﹖可不可以互換啊﹖﹖
我在香港﹐speed 300 馬達可貴了﹗如果性能差不太遠﹐倒想用360啊﹗

网友A:
Speed 300是什么马达?在哪看到的?

网友B:
我也發問:KYOSHO有出一款小型電動用馬達AP29,有人用過嗎? 是280或360級的?

楼主:
speed 300 是用在MS Hornet CP 的﹐我也不知其size﹐是360﹖還是280﹖﹖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C:
MS Speed 300我没有见过实物,不敢妄加猜测。而360、380是指马达的长度,当然长度又与马达的直径和轴径有关。其实马达是可以互换的,最关键点不在于马达的尺寸,而在于绕线规则。因为绕线规则才是影响马达性能主要因素,而外观尺寸则是此要因素,也不能说对性能完全没有影响,就如同360马达通常要比280马达效率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