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这样改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3-07-26):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07/26 08:00am 编辑]

网友A:
主轴是否加粗了的?
斜盘前端的滑动槽似乎已被固定死?这样应该不太好,打升降翼时会受阻。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也来说说。

网友B:
好象倾斜盘内换上了球头,这样很好。但滑动槽改成金属的强度增加。但尼龙块滑动顺畅吗,感觉是受阻。

网友C:
如果那块白色的塑料是固定的,那不就没有俯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