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形旋翼头改装件

楼主(2003-07-26):
长连杆的长度需要调整吗?好像太长啊?

网友:

不用调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7/26 10:10am 发表的内容:
不用调
我硬把它联上了。各部件都较着劲呢。这对吗?

网友:

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各部分不能太松旷,反而不好。
另外在安装时,要注意锁入舵盘的两颗螺丝,一定要于轴心垂直。
如果您是用的FF6或其它高级遥控器,ATV行程初次飞最好设到70%左右。
如果是振华PCM或4VF,就把连接舵机摇臂的连杆往里往一格。
这样会更好飞一些。

楼主:

飞了,但觉得飞达的稳定性反而下降了。飞达一旦倾斜,想修正过来比没改之前更困难。
一长连杆与球头连接不可靠, 飞的时候常常掉。

网友:

可以把短的那根再收短一些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上述问题,装上以后,连接在旋翼头上的一字摇臂不是水平位置。而且连杆与球头不是咬合不上就是太松。

网友:

注意:一字摇臂的水平度与性能关系不大,重点是两侧要完全一致。
对于咬合不上的问题,能否再详细说说,我猜想应该是拉杆与斜盘球头的尺寸可能有误差,我有试验过可以很紧密的配合。如有可能,希望能提供照片,发到我邮箱吧vidct@netease.com,一定尽力帮你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V型旋转头也已经装上了,经过细心的调整,主旋翼已经没有了双浆,舵机连杆穿在两个舵机舵片中间的小孔中。感觉比以前灵活,打舵没有延迟,同时觉得变得灵活之后,机机需要不断地打舵进行修正。

网友:

恭喜你成功了!有这种感觉和操作就对了,高手飞直升机,舵是打得很频繁的,但舵量很小,你看他的手指随时都在微移。经过了几天适应期就好了,因为直升机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操纵感觉,以前的飞达太肉了。愿V形旋翼头给大家带来快乐!

网友:

看来就我的还没弄出来,要加油了。
但是由于我给连杆扩孔扩大了,连杆与球头连接有点松了,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

一般来讲应该先试一下,如果孔小了再略微扩一点。这批拉杆的尺寸与飞达球头配合得很精密,后来我自己也有试过,不需要扩就可以很好工作了。以前是有一批孔较小,需要扩,但用在雷鸟上又很紧密。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边扩边比,千万不要过了。

网友:

我的就是教训,不过我发现用曲别针挝(此字不会)的方法可能可以替代连杆的作用。正在试验,成功就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