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算是个什么破玩意儿?

楼主(2003-07-29):
还没飞几次,油门打到头都飞不起来了。电机退磁了?
还得换电机,真麻烦呀!
不知道Piccolo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重在调试,一定能飞起来的。

网友:

别急,毕竟不是玩具。
飞不起来的原因可能:
1、电机尾盖碳刷烧断,或变细。如果是换个尾盖就行。或是换个好电机+搭配齿轮
2、电池冲放电有问题,我的原配电池没飞几回就不行了。
建议参考VIDCT的URAL机配置。
我的是 自配280电机(如果电机失效打算下一步换AKE)动力9.6V, 雷鸟大桨,飞高接收机,福特把遥控器
这样就没问题。

网友:

gaonel你现在飞的怎样?

网友:

电池昨天晚上刚冲完电,打算今天爽飞,不知是否成功。两块AKE电池一块用快充,一块用12V50MA的充还没冲好。为了掌握快充的时间,昨晚上我没睡好觉,2点醒一次,3点醒一次。
另外我打算加个V型旋翼,今天晚上弄。
你模拟器装上了吗?有问题吗?和真机飞着不一样吧?比真机有劲儿多了。

网友:

装不上!我的光驱不忍你的盘。

网友:

靠,我单位的机器就可以玩,可是我这没有刻录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7/30 01:41pm 发表的内容:
在我飞过的这么多飞机中,个人认目前只有飞达、雷鸟、先毫这三款是最适合国情的电动直升机,我倒是很希望它们价格能再低一些,但是我担心品质的下降,与其这样,我觉得现在这样挺不错,十几元的配件太便宜了,我 ...
严重赞同!
可能是模友越来越多了,早上去广州一德路玩具城看了一下,发现航模产品越来越多、经营航模的商家越来越多了,好啊!
这个网站的产品可能都是国内生产的:http://www.pacaeromodel.com/,发现其中有一款滑翔机(估计翼展至少1.8米)不到400元,是折叠桨哦!带副翼的要四百多。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7/30 01:41pm 发表的内容:
在我飞过的这么多飞机中,个人认目前只有飞达、雷鸟、先毫这三款是最适合国情的电动直升机,我倒是很希望它们价格能再低一些,但是我担心品质的下降,与其这样,我觉得现在这样挺不错,十几元的配件太便宜了,我 ...
分析得对!
可是就飞达现在这质量,推广起来实在难。东西太娇嫩,太难伺候,无法和其他形式的娱乐竞争,只能吸引些走火入魔的人,这样市场规模怎能大呢?

网友:

不过我还没有发现“东西不娇嫩,不难伺候”的模型,兄弟,能否列举一二?看它们是成功的还是如何的。

网友:

我觉得飞达还是比较耐摔的,因为一般在1M的高度摔下来都没什么大碍(如果换油直的话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是他的舵机和马达还很不行,需要继续改进。

楼主:

下面引用由模魔2003/07/31 09:09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飞达还是比较耐摔的,因为一般在1M的高度摔下来都没什么大碍(如果换油直的话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是他的舵机和马达还很不行,需要继续改进。
1M的高度摔下来也得看是什么速度。我打断尾桨,摔断起落架的那两次都还没飞到1M高呢。当然,我并没把它和油机比。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7/30 10:19pm 发表的内容:
不过我还没有发现“东西不娇嫩,不难伺候”的模型,兄弟,能否列举一二?看它们是成功的还是如何的。
船模、车模恐怕要好得多。固定翼也稳定得多。前些日子,我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辆两轮的遥控摩托,觉得好玩得很。那完全是一种轻松的玩法。

网友:

呵呵,模型和玩具是有分别的,模型要专业的多,动力强劲,专业性强,而玩具则是一种轻松,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