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电调问题?

楼主(2003-08-08):
我的飞达有一个星期没有飞,今天飞了一次,看到电调的红灯偶尔闪烁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坏了,好像是收不到信号的感觉?

网友A:
我只知道我的飞达通电以后没开遥控时电调的灯是交替闪烁,开了就一直亮着

楼主:
是,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不行了。并且即便是亮的时候,把遥控器的推杆推到三分之二以上,就一直亮了。

网友B:
是否电池电力不足?电力不足的话是会红灯的,但还是会转的,就不会再够力升高了。

网友C:
检查连接到油门与尾舵的线是否接好,还有陀螺仪。这两组线有一组接触不良,新款的电调都不会工作。

楼主:
我检查一下,谢谢你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