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快到极限了!!!

楼主(2003-08-09):
今天飞了4组电池,摔坏了3副尾桨。现在的平均留空时间还不到1分钟了,我在模拟器上怎么飞都没有问题,飞实机就这样困难吗?困难“飞达”是世界上最难操作的鸡鸡了.......信心快摔没了!!!!!
看样子得买斑竹的升级件啦!

网友:

留空不到1分钟!!!  这太……
建议把桨的攻角调小

楼主:

是自己操作问题和鸡鸡性能没有关系

网友:

飞达的操控性比较差,的确需要装vidic的升级件,这样就会好控些。我觉得动力不够还是主要原因,我想把主浆改成油机那种旋翼,可惜没有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持,不知那位高手有兴趣去做?

网友:

難控制是由於飛達本身是固定螺距的機種(當然加了Vidct 大師的設計會有非常大的改變﹐靈敏了也就好控了﹗)
固定螺距就是說控制升降全都放在馬達轉速上﹗當在低空飛行時﹐轉數比較慢﹐所有方向的動力亦都相對降低﹐就算用上了Vidct 大師的設計﹐在這個情況下﹐靈敏度也是相當低的﹐因為根本就沒有力﹗所以如果用上了大馬力的馬達(轉數高)﹐再把螺距調低﹐相信會有明顯改善。而直升機也是跟陀螺的原理大同小異啊﹐你見陀螺轉數高﹐是不是定在一點﹖當轉數慢下來﹐不是左搖右擺嗎﹖
所以說﹐螺距跟轉數的關係﹐在遙控直升機上是相當重要的﹐飛過飛達的朋友亦可能發現﹐把飛達飛高一點﹐控制上面就可以有可觀的改善﹐這也是同樣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