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的小电直,和飞达完全不同的设计!

楼主(2003-08-10):
学校买了一些,借了一架回来玩。用的三轴陀螺,不过也不见得稳定到哪里去。。。
起飞重量100克,比飞达要小。
奇怪的是,这个直升机没有斜盘,也没有舵机。调整电机转速来控制姿态,说明书上说的。。。上面还有一个光电测速装置。。不是很懂。。。后面贴上说明书的一部分,看哪位大哥能出来解释一下。。。
飞行录象请看:
http://www.keyence.co.jp/hobby/heli/revolutor.wmv
官方资料请看:
http://www.keyence.co.jp/hobby/heli/index.html

网友:

可以给我一份说明书吗?想仔细烟酒烟酒。看照片好象用的是机械陀螺仪,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e-mail:ffut@163.com

网友:

对了,尾翼控制方式和飞达完全一样。

网友:

兄弟将这些说明翻译了一下,以博一笑。

               H-60操作原理
    图1.通过一个传统的操作系统对这款直生机的原理进行解释。
    当倾斜盘顺着箭头方向移动和倾斜时,安装在主轴上的稳定器倾角随着倾斜盘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这就叫“周期变距控制”。
    倾斜盘加大倾斜时稳定器向上倾,反之向下。因而稳定器经历方向与轴向相反。
    由于稳定器是与主旋翼直接相连的,它的倾斜将带动主旋翼进行周期变距。改变倾斜盘的方向,主旋翼就能向任何方向倾斜,这样一来无线电就能控制直升机向任何方向飞行。
    传统的操作原理中,不但机械系统复杂而且用伺服马达移动倾斜盘,没有办法制造出更小更轻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
    下面将解释H-60的操作原理,如图2。在它的主旋翼没有连接上任何的机械装置。这个系统是一个相当新颖的发明。主旋翼通过连接杆固定在动力输出轴上。它上面的传感器盘和光电传感器侦测主旋翼与机身的相对位置。当主旋翼进行到某一个与机身的特定位置,传感器就发出信号,使主旋翼马达加大输出功率,这时一个高的扭距提供给动力输出轴。这时马达的转速不能立即增加,这里发生的只是提供高的扭距。这个力量将使主旋翼通过连接杆与动力输出轴之间产生倾角,到这时一切就与传统操作原理一样了,H-60是用电力使主旋翼产生“周期变距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arnold2003/08/10 02:13pm 发表的内容:
兄弟将这些说明翻译了一下,以博一笑。

               H-60操作原理
    图1.通过一个传统的操作系统对这款直生机的原理进行解释。
...
感谢您准确的翻译,可不明白的是,它怎么控制连接杆与动力输出轴之间倾角的方向呢?
实际的确是和有斜盘的普通直升机一样能很灵活地控制俯仰、横侧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能2003/08/10 10:57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东西我在北京展览会上见过,要价在1万RBM左右,为什么没有陀螺仪我也咨询过“说是靠精密配合来完成控制和稳定飞行的”,刚才看了结构图,大齿轮上是有光电测量装置,但副翼怎么调整还不清楚,请鸟语水平高的 ...
这边大约4000多RMB左右
怎么没有陀螺仪呢?!前面有两个大大的机械式陀螺仪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arnold2003/08/10 10:21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给我一份说明书吗?想仔细烟酒烟酒。看照片好象用的是机械陀螺仪,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e-mail:ffut@163.com
没问题,扫描一份,发上来吧,大家都可以看了。。。

网友:

这个主旋翼可以作弹性变形的左右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