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回来了

楼主(2003-02-25):
终于出差回来了,过几天帖我的飞达给大家看。我看买了散热片,和碳刷式的尾马达。过几天都帖出来。据说这个尾马达是用的“碳精”,比普通碳刷更耐用。

网友:

呵呵,好啊,你总算回来了,好多问题等你回哦!

网友:

vidct:我的飞达已买好,过几天就把照片贴出来!

楼主:

试飞了吗?感觉如何?
我的飞达遇到一问题,有时在飞行中会突然“熄火”,偶尔可以立即恢复动力,偶尔会停止供电机子就成自由落体了。还好没有飞太高。这是什么问题呢?调速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梦在 2003/02/26 09:29pm 编辑]

可能是电调的原因吧,你用的是什么电池?有没有接触不良?
我现在有两种舵机,不是用哪种较好。对比如下:
GWS picoBB:5.7g 0.12s/60 0.7kg
JR NES-371:9g 0.23s/60 1.3kg
两种都有自己的特点,你看用哪种好?我就怕GWS的力不够:(

楼主:

我用原配电池,所有接头都焊接,应该不是接触不良。
建议用最轻的,力量足够。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2/26 10:1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原配电池,所有接头都焊接,应该不是接触不良。
建议用最轻的,力量足够。
我刚刚装上,可能今晚试飞。虽然很累但更兴奋!
那可能是调速器的质量问题,昨天在杭州立翔店里狂飞飞达,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烧坏一个尾马达,不过是在一个朋友摔机后坏的。在正常飞行是没有任何问题。昨天拍了小录像,尽快贴上来让你看看:)

楼主:

模型梦的飞达是如何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