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介绍一下陀螺仪怎么调啊

楼主(2003-08-12):
我的雷鸟在地上直打转(尾浆没有装反)低速的时候还好,高速的时候就不行了,尾浆的速度会降低,打右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这样调:
上面有两个调节处:1.GAIN、2.SETUP。
GAIN是感度调节,如果你用的是反应敏捷的尾马达(如空心杯马达Coreless motor),那么可以把感度调高一些,这样尾杆更稳定。如果是用的普通马达,调高感度后,因马达反应较慢容易引发追踪效应(也就是尾部会左摇右摆)。所以一般建议设到50%多一点的位置就可以用了。
SETUP是中立点调节,很简单,试飞时,然机器顺时针转,说明尾马达转速过快,这时将SETUP按顺时针方向微调;若机器逆时针转,说明尾马达转速过慢(推力不够),这时将SETUP按逆时针方向微调。

楼主:
我的雷鸟很奇怪,低速的时候,尾浆能抵抗自旋,旋翼速度升高,尾浆速度反而降低,使自旋很严重,打满舵也没任何反应,最后飞机能飞起来,但是自己转的快的不得了,尾浆这是干脆就不转了。
请老鸟帮着诊断一下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主马达和尾马达的插头在调速器上是否换位搞错了,
就是该插主马达的位置插了尾马达。我的飞达拿到手时就是这样,害得我
研究了一个星期。插头换过来后马上就飞起来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08/12 11:03am 编辑]
你的症状和我一样吗,为什么接反了会这样,想不通,斑竹解释一下。
如果接反的话,打方向舵主翼应该有反应

网友B:
不错!几乎和你的一样。

网友C:
你的雷鸟应该是尾马达转速不够,建议你换过马达试试。(我的雷鸟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方向舵反了,在发射机上调过来,另外调陀螺感度也会影响中立点位置

网友:
驼罗仪上的(红绿)双色灯一定要都亮吗??

网友A:
不一定,根据实际情况调。推力小就把它调成红色,推力大就把它调成绿色。

楼主:
小7同志,我会调了,把你飞达拿来我带你调

网友:
我的调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