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小财神

楼主(2003-08-12):
新论坛怎样上传附件

网友:

在发贴的时候选上传附件就可以了,方法和以前一样!

楼主:

强烈建议:
    允许上传的文件太小了,应该1MB左右,很多东西都传不了。应该允许上传.PDF文件。

楼主:

为什么上传附件时每次都找不到服务器!!??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8/11 10:32pm 发表的内容:
在发贴的时候选上传附件就可以了,方法和以前一样!
不行啊
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
The page you are looking for is currently unavailable. The Web site might be experiencing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r you may need to adjust your browser settings.
--------------------------------------------------------------------------------
Please try the following:
Click the  Refresh button, or try again later.
If you typed the page address in the Address bar, make sure that it is spelled correctly.
To check your connection settings, click the Tools menu, and then click Internet Options. On the Connections tab, click Settings. The settings should match those provided by your local area network (LAN) administrator 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If your Network Administrator has enabled it, Microsoft Windows can examine your network and automatically discover network connection settings.
If you would like Windows to try and discover them,
click  Detect Network Settings
Some sites require 128-bit connection security. Click the Help menu and then click About Internet Explorer to determine what strength security you have installed.
If you are trying to reach a secure site, make sure your Security settings can support it. Click the Tools menu, and then click Internet Options. On the Advanced tab, scroll to the Security section and check settings for SSL 2.0, SSL 3.0, TLS 1.0, PCT 1.0.
Click the  Back button to try another link.

Cannot find server or DNS Error
Internet Explorer

楼主:

TRY?? I tried again more and more!

楼主:

传不了附件!!!!!!!!!!!!!!!!!!!!!!!!!!!!!!!!

网友:

现在服务器有问题,打不开上传服务器,所以只有等等了